开机跳C1后断电。急急急!!!

楼主(2008-09-05):
待机电压3。3V 5V正常。内存共电2。57V
上管下管所有级都没电压。开机条C1-F0 1-2秒内断电。然后只有把电源拿掉在插才可以从新启动。
AGP槽无12V。AGP共电MOS只有个9V电压。振晶0。7  0。72
初步判断为供电IC短路。暂时无芯片更换。有没朋友帮分析分析。以便确定问题。IO 南桥北桥均加焊完毕。网卡声卡都已经拿掉。

网友:
先修供电。。供电不好,什么也不做不了。挨个查下线路,重点内存,NB 和电源IC

网友:
没12V电压主攻电源管理IC对不 ?

网友:
用二极管档从ATX座12V针脚找下到PWM IC的线路看正常不,要是正常,看下PWM 的反馈电路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再不行。更换一下IC

网友:
主板没12V共电,说明共电IC有问题对么?

网友:
想问一下。你插内存了吗。还有你修的是什么主板。有些主板。要是不插内存也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插了。是MSI的,主板没12V共电,说明共电IC有问题对么?

网友:
测供电。重点在内存供电和启动电路供电。看看是不是开机后有短路。

网友:
南桥是否有温度,试试查看周围电路!

网友:
都有的,南桥北桥都有温度,就是AGP的12V没电压。还有就是上下管。

网友:
还有感觉就是12V短路。

网友:
但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估计是IO 的问题比较大!!!! 应该换同样的IO

网友:
上管和下管DGS都没电压。和IO关系大么/应该和供电IC关系大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