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或一个小时以上黑屏

楼主(2008-09-05):
本人遇到一个组装货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不亮打开之后一个保险和整流管还有一个电源电容爆了,换过之后这个显示器可以显示了,但是过一个小时就会自动黑屏,当黑屏时候把开关按钮按下然后再按下,就可以开了,还可以工作一个多小时,反复的这么做下去就能老用,我这样式过近十个小时,都能亮,但是这样也没法和客户交差啊,请教各位高手给个解决的办法,除了换板.

网友:
这种可能是高压板有虚焊吧!

网友:
亮了后把按键板拿下来不接上去试试了

网友:
如果是外置电源的话.建议代换一个电源.这种问题的常规思路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任代换其中一样便可找出故障点.

网友:
版主是一针见血啊!对于新手来说.换灯管可是个挑战活!

网友:
希望楼主能解决问题,把你最终的解决方法和问题点告诉大家,也好让大家共同增长见识。

网友:
呵呵,我还真没换过灯管,实属很不好换啊,一般就电源,高压部分的毛病

网友:
期待结果,再支持下楼主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个清华同方的19宽屏,是同样的故障,也没弄明白呢。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还有焊接不好,楼主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
灯管  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给出的结论,,这个机器已经修复,原因在5706两个管子工作不良造成的,散热过大,所以才会出现那种现象

网友:
一小时也太有规律了
脱焊可能性小

网友:
高压板反馈不良,查查反馈,要不把反馈电阻加大

网友:
提个思路

很多时候黑屏或者是用久了黑屏 大家可能第一时间考虑到的是高压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灯管的问题,灯管的绝缘头长时间受热老化 导致漏电很多这样的问题更换高压或许会三五天不出问题,用时间稍微长点就会问题恢复到从前,建议在发现黑屏后从新开机 仔细的听一下灯管的四个角是否有吱吱的放电声或者有明显的么根灯管温度特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