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寸开机十分钟后黑屏

楼主(2008-09-05):
联想22寸开机十分钟后黑屏,是AOC代工的,冷机开机约十分钟后就黑了,绿灯常亮.要等到很久冷却了,又才可以开机
,冷,怀疑是哪里温度高保护了,想问问同行们

网友:
既然是做维修的,那你总要将测试情况发上来啊,首先看下3.3V,5V,14.4V是不是能够起来,如果能够起来,接着往后级查,一级级查下去,看电压到哪没了或不对了。

网友:
22寸不知道。。。这种一般是MCU问题。。。M6759
加热法确定

网友:
联想显示器灯管爱坏,我估计是灯管坏了!

网友:
先查下资料,最好是先刷下MCU,再查各个部分的供电是否正常,故障得在线诊断才能判断准确

网友(2009-10-19):
保护了吧。

网友:
换块高压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