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845GL主板C1-02-05-07循环跑

楼主(2008-09-05):
磐英4G4A-845GL主板C1-02-05-07循环跑,内存供电都正常,已换83627F和BIOS都无效,以前遇到这种循环跑的换I/O就好,但这次没招了,请同行指点

网友:
按北桥试试,这种情况,北桥问题大。

网友:
按北桥没反应,SB已加焊但无效

网友:
先查下PS/2,COM口,75232,LPT口试试.
然后查一下内存的SCL,SDA试试.
换时钟芯片试试.
应该是什么东西没有检测到,来回走字而已.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吧,打下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