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自制的烙铁架、烙贴把手

楼主(2008-09-05):
利用工作间隙自制的烙铁架,材料为报废的限位开关壳体,呵呵,坛子里的老鸟别笑话 ,另外用环氧树脂棒车床加工的罗贴把手高度绝缘耐热!!!嘿嘿

网友:
不错啊,有创意啊.不过你的那个弹簧是买的吧.

网友:
是用1MM的白铁皮画好线裁开加上开关拆下后的弹簧加热整形

网友:
:) :) :) :) :) :)   弹簧是买的!!!!!

网友:
这样的弹簧开关上有!!!高压开关柜内

网友:
看起来应该好用,我也做一支

网友:
LZ 你的烙铁架做的不错  但如果用你这个烙铁和 焊锡膏来修电脑主板 好象不太好吧
一:烙铁是普通家电维修常用的 内热式30-50W的烙铁  不防静电 不恒温
二:焊锡膏不知道怎么样  我以前见过这样的 好象腐蚀性很高的那种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用来修电脑主板  就不太好了

如果不是 请LZ指正!!!

网友:
真正的DIY高手啊!

网友:
很不错,有空我也做一个。

网友:
楼主.强人一个...向你学习.明天自己也去搞一个

网友A:
七楼说的不错,金鸡焊锡膏不太好,嘿嘿不是自己花银子买的所以。。。。单位有的是,还有名士达焊锡丝,另外限位开关壳体扔了快可惜,所以就改装啦。另外针对烙贴漏电的问题,自己搞了一根测量绝缘的摇表接地线两头带鳄鱼夹使用时夹上即可,另外一头接地,至于接地方式有一种简单方式推荐,即在墙上用电锤钻打眼,放入膨胀螺丝即可接地,但是接地阻值不是很理想,总比没有好,家里的电炉即使这样接地。嘿嘿

网友:
架子改的还可以,但要用这套工具来修主板之类的,真的是相当的无语(修电视机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楼说的不错,金鸡焊锡膏不太好,嘿嘿不是自己花银子买的所以。。。。单位有的是,还有名士达焊锡丝,另外限位开关壳体扔了快可惜,所以就改装啦。另外针对烙贴漏电的问题,自己搞了一根测量绝缘的摇表接地线两 ...

不会吧,在墙上打个眼,也能算是接地。。。。。。。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环保,有创意 ,建议可以再加一个装松香的铁皮盒

网友:
这东西感觉不怎么好用吧,,烙铁重了的话要着倒吧

网友:
楼主的DIY精神非常不错,只是细节方面欠妥

网友:
用起来比较碍手,还要加个放海绵的东东

网友:
强人一个...向你学习.明天自己也去搞一个

网友:
很不错,自己也试试看能否DIY一个,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