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液晶显示器(已解决)

楼主(2008-09-05):
我遇到一个三星液晶显示器 死活找不到毛病 一抬液晶 用着会突然黑屏  然后怎么电都电不亮 关下再开 是亮一下就灭图像正常灯不变 就是一亮就灭 在不亮的时候换灯管也没效 说明不是灯管的原因 。采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板上电容全部换过 也加焊过 还会是那里的原因?
灭了再开是开不了的
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又好了
但你一直通着电是不会好的

问题解决了 次机器上电源高压一体板螺丝全部上去后 会造成那个高压条电源芯片接触不良补焊后解决

网友:
问题是我原本也以为这样测试 开机不关了8个多小时都没问题 以为好了 去给人家送的时候又开机一下立刻就黑了 郁闷毛病再线 也就是说不是热机 冷机器的问题 有时候冷机也出现 还是刚接上就出现 郁闷死

网友:
有没有可调电阻,有的话直接更换,代号我记得是vr6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回头再检查下  我用个笨方法把上边的可调电阻全部换了 故障依旧  想问下时钟 数据 行场信号 如果不正常指示灯会仍旧是正常状态也不闪烁么?这个一闪就灭 的我换上灯管问题依旧,也是正常显示一下就灭  指示灯仍然是正常的绿灯状态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吧

网友:
lz三星液显,如果你自信灯管,高压板在检测后没有结果情况下,不方看一下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