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纯屏中间水平亮条求助

楼主(2008-09-05):
有台飞利蒲纯屏,机主不小心掉在地上,再次打开时,只有一条水平亮条,宽约一厘米,原以为是场块坏了,结果换了以后还这个样子,场块型号:TDA4863AJ,测6,7两脚均为0.57V,感觉电压不对,但从CPU出来的电压有1.4V左右(没有行场振荡芯片),但到了场块都没电压了,一路查找也查不出所以然,场供电脚1脚有12V,2脚有-12V,求助各位师傅.多谢了

网友:
测一下是不是场偏转摔断了.

网友:
测行线圈为0欧,测场线圈为64欧,是不是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