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b62501的VREGIN16从哪里过来的?

楼主(2008-09-05):
T40没有待机电流,测量后发现tb62501没有供电电压,但电源接口后面
二极管
后面有电压的,是不是有断线了,请给予指点,谢谢
电源

网友:
再教你一次,T40的图再不看,我可就
[
]

网友:
TB62501有两路供电,一路是电源口对他的供电,一路是电池对他的供电,分别经过一个保险和一个二极管及一个10欧的电阻到达!很容易追线路的!

网友:
先谢谢二位的回答,那个已经解决了,现在是按键盘开机加电,我的DEBUG检测卡上面的灯在闪,闪一会就灭了,还需要在次插电源,在触发还闪,闪会又灭了,请问该找哪个地方了啊(或提示下是哪的问题). 3M\5M 1.2M\1.8M都已经有了

网友:
3M\5M 1.2M\1.8M后面的转换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