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200显卡开机定屏

楼主(2008-09-05):
1:一G52000128M显卡 开机显示到显卡 BIOS信息后 屏幕提示无信号 黑屏
去掉C区现存后 显卡变为64M 能正常通过测试程序。

2: 一440 64M 显卡 原故障是黑屏 点不亮。 重做GPU后 显卡显示花屏,
过显卡BIOS信息 到主板LOGO画面 定屏 无反应。用其他显卡带,备份
显卡BIOS成功,但是死活写不进去,提示 BIOS 找不到。难道是BIOS块
损坏?但是能正常备份呀,强刷也不行

以上故障都是定屏故障,没法运行测试程序。要如何下手?
故障解决。A区显存坏。
A区显存坏发现有个特征:如果是A1坏,则显卡过显卡BIOS信息后死机或黑屏。
                                                    A2坏后显卡能显示显卡BIOS和主板LOGO画面,然后死机或黑屏。
以上是针对8个显存颗粒  N卡定屏的维修总结。不知道通用不,仅供参考。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来帮个忙呀

网友:
1、第一块找出A区坏的显存,更换。
2、第二块修好花屏故障,加焊GPU、显存引脚。

网友:
第2块GPU重做了。原来是黑屏,重做后能点亮,才出现以上故障,显存也都搞了

网友:
"以上故障都是定屏故障,没法运行测试程序。要如何下手?
故障解决。A区显存坏。
A区显存坏发现有个特征:如果是A1坏,则显卡过显卡BIOS信息后死机或黑屏。
                                                    A2坏后显卡能显示显卡BIOS和主板LOGO画面,然后死机或黑屏。"

非常赞同楼主以上说法,我正在修的一块显卡就BIOS信息后死机,我将A区的显存拆了一个后才能进DOS!!对楼主的经验总结非常支持!!!!!

顺带问一下楼主真的是:湖北省襄樊市(枣阳/樊城)的吗,我是枣阳的,如果真的是以后可以经常交流一下!!!

网友:
我是河南的。有问题。可以给我短消息

网友:
第一块 你可以试着短路C去的两根数据线,用MATS 测试就可以确定哪个了吗。。。你别说你不会用MATS 测试,第二个你完全可扔了  没有价值 ,做过GPU 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