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对阿林的MINI笔记本检测卡的使用心得

楼主(2008-09-05):
PCI-E诊断卡/PCI-E测试卡/LPC-DEBUG卡试用
PCI-E诊断卡/PCI-E测试卡/LPC-DEBUG卡试用

LPC-DEBUG

笔记本的升级换代也是很快的!作为笔记本电脑维修工!我们第一时间购入国际最新工具,今天拿到的是这款 PCI-E 接口的诊断卡,也叫 PCI-E 测试卡!准确一点叫 LPC-DEBUG 卡。

此卡带有一个 RST 复位灯和一个 CLK 时钟灯,还具有仿真功能,真是难得的 LPC-DEBUG 工具!

    这款 PCI-E 诊断卡还具有 BIOS 仿真功能!何为仿真功能呢? bios 仿真卡,顾名思意,本卡的作用是将卡载的 bios 仿真成主板上的 bios ,使主板能从卡载的 bios 来引导。一般用来判断 bios 相关电路的故障和编写 bios 的工程师用来调试 bios 所用。 下面对 bios 仿真卡作一个介绍,比如我们遇到过片显 00 的板,测量电压,复位,频率等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常后,一般的维修人员想到的就是重新刷写 bios 程序,以避免 bios 故障引起的不亮,具体操作就是用风枪吹下 bios ,然后放到编程器上,重新烧录上正确的 bios ,然后再焊回主板,以此来作为维修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是有着不足之处的。因为 bios 电路故障的故障点,不仅仅只是 bios 芯片本身,构成 bios 电路的基本 ic 有 rom 片子, io ,以及南桥等,其间任一一个部分出了故障,都会导致 cpu 不能正确的向 bios 寻址,以至 00 。

     而且在我的维修经验中,这种非 rom 芯片本体不良造成的 bios 电路故障率是很高的,而这个时候,一般的维修人员只能去换 bios 块和重新烧写内容,如果无用,就转移维修思路了。现在有了 bios 仿真卡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一硬件工具来进行判断了。 bios 仿真卡的原理,是通过 bios 仿真卡的硬件设计,接管板载 bios 电路的控制权,使 cpu 由向板载 bios 寻址,改为向卡载 bios 寻址,以代替板载 bios 工作。

    举一个实例一片广达的主板,代码当 00 ,各部分工作条件正常,于是准备作 bios 电路的排除,将一块已经写好与待修板内容一样的 bios 芯片放到卡载的 BIOS 槽上, plcc32P 的 bios 块,安放好 bios 块后,然后将卡插到待修主板的 pci-e 槽上,然后加电,卡上的 debug 灯顺利的跑码,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为板子上的 bios 内容出错,这时我们知道问题是板载的 BIOS 出差,重刷 OK 的 BIN 文件再焊回主板,取下卡上的 BIOS 芯片,本卡的仿真状态即取消, cpu 正常的向板载 bios 寻址。 debug 卡开始正常的跑码,主板点亮,此板修复。

     现在有了这个多功能卡,直接插入 PCI-E就能像之前的 MINI PCI诊断卡一样读出准确代码,这能给我们维修带来方便!

    最近在联想, HP,东芝,华硕, TCL K41等板上可直接插入 PCI-E接口跑代码!

    还有就是 LPC 接口功能,像 IBM T60 , PCI-E接口处没有设计 LPC信号,我们插在 PCI-E上无法使用,这个时间只有通过主板南桥的 LPC了!如 T60上电不亮屏的机器, 945 平台不再有 MINI PCI 接口,而是 PCI-E 接口取代之,目前市上还极少有 PCI-E 接口诊断卡,也无法测得代码,插入我们这块诊断卡也是跑 00 ,再查 IBM T60 主板 PCI-E 接口没有设计 LPC 信号接入,所以这块卡插 PCI-E 是无法使用了,看电流有轻微跳动!此板曾在别的维修人员处修过,重新刷过 bios ,但无效,我们经过量测后,工作条件基本正常,我们打开 T60 图纸,找到南桥 LPC 线,由于南桥 LPC 点不好接焊点,在这片 T60 主板上我们焊到了 U31 ( AT97SC3203 )上,用导线分别接上 LPC_AD0-3 , 4 根数据线, LPC_RST , LPC_FRAME,LPC_CLK 和 VCC3V 及 GND !上电开机,诊断卡立马 80 起跑了,跑到 38 停止!用手轻压主板有时能跑 4A ,这样就很直观的了解这片主板是前面一家维修的修到显卡坏无法再修下去了,问题找到,立马上 BGA 返修台把显卡换掉,开机很快 60-90 开机亮屏!

  由此看来, IBM T60 主板的 PCI-E 接口没有设计 LPC 信号接入口,我们只有通过找点来搭接 LPC 信号了,有了代码直接显示,我们立马知道故障点,也就很快修好别人家修不好的机器了!也因为上一家故障点定位的不对,而无法修好。此板作工精良,功能强大,并且有 debug 功能,是我们在维修过程中保证维修完成率的利器。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修好很多别人修不好的二手板了!

   修台机的朋友方便了,绝多数台板用的都是 plcc32P 的 bios 块,直接焊在相应脚位上,把 BIOS芯片直接放在卡上,就可以用仿真功能!

网友:
不错的文章,楼主的功底很深呀。

网友:
有钱人啊...我们就只有看看的份

网友:
是呀,现在用不起呀,过些时间再用吧,

网友:
绝对好!!!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这个卡上面加一个BIOS芯片,电脑是不是就不去读主板上的BIOS了?

网友:
diy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