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雷击的又经典一例

楼主(2008-09-05):
今天一个同行拿来一块754主板说昨天打雷集成网卡被霹坏了,但是装上新的独立网卡怎么都装不上驱动,换过几块8139都一样,我接过主板,开价三十元,没多想,把网卡蕊片吹掉,再插上8139,接好外设,进系统,网卡驱动默认装上驱动,上网正常,故障排队,钱到手。

网友:
我修到一块也是845GV的,也是因雷打的,下掉网卡芯片后还是开不了机怎办?

网友A:
测一测3.3V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了检查南桥,南桥挂了的机会很大
如果南桥没问题就按不开机维修

网友:
我的一块是P4I2P的主板,也是雷打的,下掉网卡后还不能开机,查3。3V短路,下掉南桥就不短路了,换上南桥能开机了,但是不跑码,怎么??

网友:
一般被雷击后的板子,如果网卡拆掉还是不行,大多数为SB坏

网友:
4楼的是SB没有做好吧。做好的话就不会出这样子的问题的

网友:
吹掉 个网卡就要30元,是不是太黑了
我在我们这里修这样的板子一般再给人家焊上一个网卡芯片才要20元了,不焊的话一般就是10元,对公司的价格

网友:
和为贵,大家都消消气,毕竟每个地方不同,有差异是正常的!关键是客户能接受就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测3.3V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了检查南桥,南桥挂了的机会很大
如果南桥没问题就按不开机维修

你好,测得3.3V没有对地短路,没吹下网卡时1117很烫手,吹下网卡后不烫了,具体情形请看我发的贴子帮我解决好不?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266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