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8 英寸东芝硬盘会变成从盘?

楼主(2008-09-05):
一台东芝SS2010笔记本,用的是1.8 英寸东芝硬盘.

用IDE转换插座GHOST XP系统后装回东芝笔记本,一彻正常,

但客户使用一个星期后就不能进系统了.

把那1.8 英寸东芝硬盘拆下来,用IDE转接头接到台式机上在BIOS里查看,却变成从盘了.

我就不明白,本来好好的,那硬盘会从主盘变成从盘了.

接硬盘的数据线是固定的一个接头,默认是主盘接口,并无从盘接口.

那1.8 英寸东芝硬盘买回来时都是默认主盘的,也没地方跳线为从盘.

已经换了三个硬盘了,都是用了一段时间会从主盘变成从盘了.

有谁遇过这情况?

网友:
奇怪,笔记本硬盘变为从盘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把,你看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导致硬盘固件损坏了

网友:
与BIOS应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