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笔记本液晶屏代换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05):
原来友达14.1宽屏损坏(B141EW04),找了一块LG飞利浦14.1宽屏(LP141WX1TL02),都是30针接口的屏,有什么不一样吗.LG屏也是拆自另一款清华同方的笔记本,以为是屏线问题,友达屏机器屏线的30针接头实际有针的是1-4、6-19、22、25、28。LG屏机器屏线少最后那三根针,其他一样,接上原来友达机器屏线之后屏最右边有五分之一左右竖条无显示。把LG屏机器上的屏线接上之后把主板上的L1电感烧掉了。再换回原来屏线,已经无法显示图像。外接VGA接口正常显示。
请教我哪些地方做错了。可以怎么补救。

网友:
应该是两个屏的供电脚不一样
一个可能是1,2脚
一个是3,4脚
当然会烧保险

网友:
把屏接到别的机器上已经变白屏了 ,救命啊!

网友:
按照信号跳根线就好了。。。。。白屏只是没有信号而已。。不一定坏。。

网友:
  屏的接口定义不一样,像清华同方超锐F5600这款本本的屏就有4、5种之多,屏坏了如没有同型号的屏换屏的话屏线也要换。
  白屏多半是屏上面的负压产生芯片坏了。

网友:
第一张图中红线圈起来的部分主芯片拆前对地短路,拆后不再短,能不能依据为主芯片损坏,另外上面朋友说的负压芯片是指两张图中的哪个芯片,谢谢.

网友:
屏线不一样。主要是供电的脚位不一样,所以一接上就烧东西。运气好的话只少保险,运气不好屏就完了!先查屏上的保险有没烧掉,如果烧了接上应该还可以亮!

网友:
换屏时要慎重啊.不然没有那么多钱来烧啊.

网友:
命好,屏上只烧了主芯片,换过就好了.不过有个新问题,接在清华同方笔记本上字发虚有重影图像颜色也不对,有点像没装显卡驱动的样子.因为之前主板上L1电感烧过,已经换掉了,为什么字还发虚呢.请教各位了.
屏没问题,接在联想普屏笔记本上除显示范围不正常,字或图像是正常的.很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