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可不可以修移动硬盘坏道啊?

楼主(2008-09-05):
移动硬盘有很少的坏道在最后面那里,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修,有什么适合新手的啊?
硬盘

网友:
移动硬盘也是硬盘,用转接头接在台式机上就可以修了

网友:
移动硬盘可以转换成IDE口的 这样就可以扫描和修复坏道了!!!

网友:
哦,那是不是吧里面的那个硬盘弄出来,转接到主板上就可以用软件修了啊?

网友:
对呀!如果是2.5英寸的笔记本硬盘可以使用2.5转3.5的IDE转接口.

网友:
好的,多谢楼上几位,明白了些,我的就是2.5的.还是SATA接口的,需要用转接线转接到主板上?
用什么类型转接线啊?还有就是有没有直接用USB的那盒子可以修复的啊?

网友:
扫描好慢啊
有没快点的软件啊?

网友:
再顶
卡住了扫描不过去

网友:
mhdd hpa,直接切割坏道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新的移动硬盘SATA口转USB的。请问PC3000免卡版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