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用示波器查晶振后才能开机

楼主(2008-09-05):
IBM T40用
示波器
查晶振后,等了一会才有32M正弦波.然后才可开机.
换了晶振,共振电容及南桥,情恍依旧.请教各位这种情恍应怎样处理?
示波器

网友:
没见过,不过可以查查RTC的电源,复位什么的,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南桥问题,重新做南桥绝对会好!@

网友:
应该查查他的偏置电路,用探针测时会有压降

网友:
把协振电容拿掉试试,或者换掉。

网友:
是南桥 南桥南桥南桥

网友:
偶滴神啊,楼主竟然连晶振,共振电容,南桥都换了还不成. 这板就废掉算了!
T40换南板,楼主高人!!!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帮顶下

网友:
南桥,我也碰过红鸡的是那样,换桥就好了

网友:
有时不是晶体的电容,其它的电容也会这样,修过类似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