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问题

楼主(2008-09-05):
翔升845 小南桥的板子,开始点不亮,后来修好以后,现在键盘无法使用,插上键盘灯亮一下,万用表测试,供电都正常,外面元件都已更换完了。现在故障  还是键盘无法使用。主板的I/O是ITE 8712F-A 开机一切都正常。

网友:
连PS/2的排阻、排容检查了吗?

网友:
测阻止了吗,阻止正常的话就换I/O试试

网友:
排阻、排容检查了,也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那就看IO、南桥了。

网友:
哈哈。。终于找到你了。。百川电脑
我上次发过一个帖子就是烧内存的,插一根不烧两根就会蓝屏,就会烧其中一根的现象。。不找到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现象?指教小弟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