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精英945的主板,CPU无供电,内存电压偏高,是不是内存引起的啊.

楼主(2008-09-06):
在现在的915,945的主板中,不像我们以前修的老845一样.有一个地方不行,就马上全部不对劲.看到论坛上好多例子,全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引起主供电也不正常的.
\
今天接到一个精英的945板子,CPU供电全无,带灯仪没有发现虚焊.南北桥供电正常,就是内存主供电有2.5V,此内存用的是1.8V的DDR2的.完全不对啊,
发现是RT9214对2个MOS管子进行控制的,我一时也找不到9214了,只换了2个MOS管子,我来论坛上发现9214可以在好多显卡上找得到的,7120可以代换.我明天就找找看,
现在想问的是,修过此类板的朋友来说下子,这个板到底是不是9214的问题啊,我发现,第一个管好的G级有7V左右电压,第二个管子有5V那样子,不知是不是9214输出来的功率不够引起的啊,9214的,2,4脚全有电压.

网友:
我今早上换了9214,还是内存供电偏高。2。45V的主供电啊,这倒底是何故障呢。

网友:
看样不光是我的贴子  没人回

网友:
是的啊,看来没人懂啊,我查了FB脚,也没发现问题啊,这到底是何故障。我换了FB的电阻后,电压也没有了。真是搞不明白了。

网友:
用的什么IO?这种新板子,CPU无供电要多试试那几个大元件

网友:
核心供电有没有?
还是就是上下管有没有输出电压?
如果都有的话就量VID线吧!

网友:
这个板子我终于搞出来供电了,我换了一个比原来阻值大几十欧的电阻,现在内存供电2.13,我也不懂精确算,不过现在是上假负载有CPU主供电1.12V,要是上真CPU就没得电压输出,一点也没有,我摸了一下ADP3181,电源芯片发热好烫手
估计是坏的多.我问了深圳批发IC的说,要21元一个,这个IC在本本里也用的.我找不到配件没得换试机了,问下子,为何我上假负载有主供电,上真U就没得主供电呢.而且电源芯片发烫呢.

网友:
`把板子点着空载~~然后摸下哪个件热~直接摘除~不要上别的件了~基本上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8楼的啊,原来是通电后没得那个元件热的,现在是修好内存供电后,才发现上U,电源芯片热的啊.,

网友:
不知道你换过cpu没有.              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因为假负载功率小所以有有电压而cpu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