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打造BGA返修台

楼主(2008-09-06):
准备
   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BGA返修台的文章,价格从1K-10K不等不过原理大致相同,由于反修台价格比较的高, 而现在维修市场上生意价格又不高,这造成买一台返修台很长时间就收不回成本,所以解决现在面临的困难就是自己动手自己做一台返修台,这样不仅省钱,而且又能解决当前维修所面临的需要。

  自己打造BGA返修台采用全数字显示,直观,易操作;高精度双重闭环控制,加热头与预热台DU立设温、独立加热、独立测温、独立实现温度控制,温度控制精确,返修台的下部为预热台,用于对PCB板进行预热,确保PCB板不变形,预热台的面积为200mm*300mm,适用于特大尺寸的PCB板预热。
    自己制作BGA返修台关键是温控器和发热板,我采用上下两点分别测温,下预热台想采用碳化硅发热板功率是1000W左右,上部加热头选用50mm的发热圈功率200W,由风扇向下吹热风对BGA芯片起主要的加热作用,可以焊接1cm*1cm至5cm*5cm的BGA芯片。加热头的位置可以前后、左右、上下任意调整,可以适应不同位置的BGA芯片的焊接(全部用铝合金柜台料做的)。温控器用了两个智能温控器,用两个高精度K型热电偶上下测温,两个交流固态继电器分别控制上下部发热器件。一般上下温度控制到200度就可以拆装BGA了

网友:
带自整定功能的智能温控仪

网友:
正在试验中,呵呵

网友:
总的成本要多少?楼主做好了不?

网友:
温控器什么型号多少米?楼主可否考虑下可控硅控制比继电器还精确点。

网友:
有创意 支持 望楼主做好后发个详细的资料 并报个成本

网友:
能不能发的详细点啊。最好是元件电路都弄上,我菜啊

网友:
我现在就是采用可控硅控制啊。固态继电器其实就是可控硅啊

网友:
带自整定功能的智能温控仪 +K型高精度热电偶(测温线)+10A固体继电器共计270元,碳化硅加热器200mm*300mm的才20元,不锈钢发热线圈也就是30元。呵呵就是搞得不太成功也不算太败家!随后发图!

网友:
不锈钢发热圈(50mm直径200W)

碳化硅发热板200MM*300MM   1000W

10A固态继电器

K型高精度热电偶(测温线)

网友:
成功了一定告诉大家一声呀

网友:
用单片机作精确的温度控制吗?

网友:
一定一定,我也是边琢磨边干的,大家一起学习吧

网友A:
向大家介绍一下带自整定功能的智能温控仪。

      YL-6AS智能型温控仪表的控温软件运用模糊专家精算技术,采用“双曲线伺服控制”方法,使仪表已建立的P、I、D值主控曲线,在普遍状况下能广泛适应各种“常规”控温环境,快速跟踪、锁定温度设定点和修正偏差点;同时对一些因加热器功率偏大或偏小、升降温速率偏快或偏慢、散热系数偏高或偏低、同一加热部件多炉分布且因不同的控温点而产生的热效应串扰现象等“较特殊”的控温环境,通过激活仪表的“自整定”功能,仪表能快速地调取出一组适用新控温环境的最优化P、I、D参数,从而有效地抑制温度上冲和快速止跌,达到最佳控温效果,满足不同环境的控温要求。广泛适用于注塑、挤出、吹瓶、封切、烫金、食品、包装、印刷等机械设备;以及恒温干燥、金属热处理、锅炉等设备的温度控制。
   一、产品特点:
    * 一键式启动自整定功能,不需进入仪表采单,直接按面板上“AT” 键就能激活仪表的自整定功能。
    * 快速自整定,“AT”自整定过程快速平稳,自整定效果极佳,控温精度高。
    * 热电偶、热电阻、模拟量等多种信号自由输入,量程自由设置。
    * 零位偏差用户可自较正,软件调零满度,冷端单独测温,放大器自稳零,显示精度可达±0.2%FS。
    * 主控输出可选:继电器触点、脉冲电平驱动SSR.
    * 二路报警触点独立输出,用户可自定义报警功能。
    本系列产品符合Q/SQGOI — 1999智能型数字显示调节仪标准的要求。
   二、技术指标及技术参数
    1、设置精度:全量程 ±0.5% FS ±1个字。
    2、测量精度:±0.2% FS ±1个字。
    3、采样频率:2次 / 秒。
    4、输入信号:标准信号输入(单一信号):K型;其它标准信号输入(单一信号):E、S、J、Pt100/0.1、Cu50 可定制。
    5、控温方式:双曲线伺服控制技术,智能P、I、D自整定。
    6、输出控制:开关量继电器触点、SSR过零触发。
    7、继电器触点负载:250VAC / 3A (阻性), 250VAC / 1A (感性,Cosф=0.4)。
    8、脉冲电压负载:12VDC,最大40mA(用于驱动SSR,带短路保护)。
    9、报警功能:上、下限偏差值报警,上、下限绝对值报警。
    10、报警输出负载:继电器触点 — 250VAC / 3A (阻性);250VAC / 1A (感性,Cosф=0.4)。
    11、电源电压功耗:80-260VAC,50-60Hz;≤5W。
    12、绝缘电阻:≥10MΩ(测试条件500VDC)(主输出为电流或无触点电压,不测试其输入/输出端子及CT输入端子电阻)。
    13、环境温度湿度:0-50℃;35-85%RH。

网友:
了不起.我头一次见到.

网友:
强人 有时间我也研究一下

网友:
好好整,整好了告诉大家效果和成本预算,到时侯大家请你吃饭
渴望中

网友:
楼上的,带自整定功能的智能温控仪 +K型高精度热电偶(测温线)+10A固体继电器共计27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大家介绍一下带自整定功能的智能温控仪。

      YL-6AS智能型温控仪表的控温软件运用模糊专家精算技术,采用“双曲线伺服控制”方法,使仪表已建立的P、I、D值主控曲线,在普遍状况下能广泛适应各种“常 ...

智能温控可不可以接电脑,看温度曲线?
还有碳化硅发热板这东西和陶瓷发热有上门区别?价格?寿命?

网友:
牛人! I 服了YOU

网友:
我看了下觉得你的探头上加热不合适,上加热功率不足,数字表带的那种探头都比你买的这种好些。个人看法不对见谅。

网友:
楼上请问你觉得上加热应该是多大W数呢?

网友:
数字表带的那种探头我试过,只能测温不能控温的

网友:
搞一个主板上面的那测温电阻来做啊

网友:
楼主做好了吗.我也打算做一个啊.急着要用呼..

网友:
不好意思啊,最近手头有一个监控的活还没干完,我加紧努力吧

网友:
我下加热是买的指针式温控,40大洋,加上K探头8园,呵呵,没想过用智能温控,还是手动吧。

网友:
PC410带通讯的多段曲线智能可编程温控表 多少钱一只.

网友:
这个和塑钢机上的温控器一样的

网友:
楼主的方案不错,选材也比较正确。
碳化硅是窑炉高温加热器件,耐用性不用怀疑。
上加热采用发热钢圈也可以,最好采用电吹风里的陶瓷架螺旋发热丝,热分布要好于钢圈。可以探讨一下。
估计你的控制器本身不能产生温度曲线(猜想,可能我说的不正确),建议用上位机控制该控制器,这里当然有通讯问题要解决。

以上建议不管是否有用,算是提供一个参考。

网友:
能不能发            的详细点啊

网友:
楼主你厉害!!哈哈哈!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