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寸夜晶问题

楼主(2008-09-06):
故障:显示器一显(5秒)就灭,显的时候图象一切正常;关机再开故障依旧。谢谢,那位高手大虾帮帮忙!!

网友:
大虾都睡觉去了。小虾我还在这里觅食。
兄弟你好!你是在电脑城还是在门市搞维修?

网友:
保护哈,检查高压部分电容和灯管一般就可以解决,典型故障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啊

网友:
把高压包 边上的电容也一起换了.我修过几个这样的 ,换了12V滤波电容还是黑屏.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检查高压板上的开关变压器,开关等的脚有没虚焊.

网友:
你的问题,和我的一样,以后就会常有这种故障,我过过一会就正常,恐怕长时间会对显示器有影响力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主要查查电容是不是起包,多数是电容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可以找我。QQ:94853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