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菜鸟ATX电源测试器的疑问

楼主(2008-09-06):
前不久在论坛的淘宝店买了一个ATX电源测试器,但却碰到几次,电源有问题,而测试器的绿灯显示是好的。我想请教,是我测试器测试电源不准,只能测试电源不通电的... ...?

网友:
淘宝上一二百的ATX电源测试器只是相当于万用表的作用罢了,只能测试空载的atx各路电压。真的要测试,就要用论坛上张先生介绍的atx测试仪。

网友:
电源还用测试器,,,
直接用表量不就得了,不过有时候还是要实际拆开看,有的电容坏了电压是反映不出来的

网友:
论坛上卖的 ATX电源测试器, 只是相当与一个假负载。你光看指示灯是不够的(灯的亮灭只是表示是否有电),还是要自己用表测量电压值。

网友:
还有买这个的?用万能表直接测就可以了

网友:
晕,当初买这个ATX电源测试器,为了方便检测电源,没想到买来没什么实际意义
国产凌凌漆台词,我发明的电筒,光照就会亮,不照就不亮 汗... ...

网友:
我觉得 用一个万能板做一个带30W的发热电阻的测试仪就行 在带负载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比你说的那好多了~

网友:
是这样的,即使用万用表表测量也不能准确的判断好坏,用楼上说的带上负载,同样也不能判断。

网友:
现在电源这么便宜。还要用那个吗?

网友:
电源测试器都有人买?

完全就是骟人嘛,就用表打哈电压三,电压没问题的话,80%就是电容了,用得着什么测试器?

网友:
张先生介绍的atx测试仪 是那一款啊 给个链接

网友A:
电源测试器都有人买?

完全就是骟人嘛,就用表打哈电压三,电压没问题的话,80%就是电容了,用得着什么测试器?
---------------------------------------------------
这说明你根本不懂 电源测试器 的用途,或很少修电源。

1、很多ATX电源空载的时候不工作,必须要有合适的负载的情况下才能测到正确的电压值。

2、才修好的电源要测试以后才能使用。一般是通电测试1-2个小时,各电压值稳定、功能都正常,才加主板。你不会用直接就用主板+CPU来冒险测试把?!

  电源测试器 就是最好的假负载,其内部电路原理见张老的帖子。
  用电源测试器接在待修(发生故障)或需要测试的电源后,再配合万用表修电源就很容易找到故障点了。
  其实道理就类似CPU的假负载一样,我们不可能冒险用一个好的CPU放在坏的主板里来修主板。同样,我们修电源时,也不会用一套好的主板+CPU+硬盘来修电源,而是用 电源测试器 模仿 主板、CPU、硬盘等做为 假负载 接在损坏或待测试的电源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测试器都有人买?

完全就是骟人嘛,就用表打哈电压三,电压没问题的话,80%就是电容了,用得着什么测试器?
---------------------------------------------------
这说明你根本不懂 电源测试器 的用途,或很 ... [/quo

要是这样说的话  那我“我觉得 用一个万能板做一个带30W的发热电阻的测试仪就行 在带负载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比你说的那好多了~”收的这就是可行的啊

因为我看到联想售后测试电源时候就是用的那  灯亮 就代表电源有电压~ 然后用万用表量多大的电压 因为没有电压输出都有30W的负载~一个是可以测了 唯一不知道的就是波形~

网友:
那我“我觉得 用一个万能板做一个带30W的发热电阻的测试仪就行 在带负载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比你说的那好多了~”收的这就是可行的啊
------------------------------------------------------------------
这个和电源测试器原理是一样的。但电源测试器是多路的:3.3V 5V 12V都有相应的电路对应。

你看下张老的帖。最后做出来也要2-30元了,还没壳子、指示灯等。

网友:
石金山 会员的文章:

再说一说所用的材料
1、金河田旧海象电源一个。将线路板上的元器件全部拆掉仅用那个最大的肖特基双整流二极管(带散热片)
2、10W水泥电阻(5.1X5,1.5X4,1X4)每只1.8元
3、发光二极管9个(机箱指示灯)电阻若干、电线少许
4、开关两个(一个是AT电源开关,一个是台灯开关)没花钱
总共23.4元

网友:
联想售后配的ATX测试工装是全汉提供的,我们有一个,测试相当不准确,仅仅能提供一个初步参考。

网友:
这里几十元的 ATX电源测试器 ,不可能和 数万元的 电子假负载 测试器相比较。

网友(2008-10-25):
呵呵,管理员同志说的是理论哈

你说的确实是有理,不过实际中,大部分电源根本没必要这样修哈,一般直接用表测电压,电压正常,电容又没问题 的话,一般最多是开关管,339之类不正常的,不可能会烧主板什么的了,没遇到过哈,要照你老那修法,累呀。

网友:
  以下的经验是我被烧过板子、硬盘才提出来的。我修过的电源一般要测试后在投入使用。如果你被烧过一次就会有教训。

  “2、才修好的电源要测试以后才能使用。一般是通电测试1-2个小时,各电压值稳定、功能都正常,才加主板。你不会用直接就用主板+CPU来冒险测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