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红灯闪?

楼主(2008-09-06):
东芝笔记本SA170P/5X刚一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亮绿灯,点一下开机键后,电源指示闪红灯。以前也见过这种情况。也是东芝笔记本。不道闪红灯是什么意思。是短路还是没有检测到什么??

网友:
东芝的吊本本这个问题好像很普及喔。
据说是重插一下电源板,或是重焊一下。

网友:
这样的话应该是电源板和主板分离的吧?加焊一下它们的接口试试。实在不行换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