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分析一下内存会哪里摔坏了

楼主(2008-09-06):
不小心内存掉地上了,用RST检测是最后两颗粒的毛病,我用烙铁加焊了还那样,难道颗粒还怕摔吗,请高手帮分析一下是哪里的毛病,该怎样修理

网友:
谢谢指教,拿下两颗粒还能点亮检测吗

网友:
我感觉不能点点亮吧?

网友:
Pls., check the package hasn't broken or not first 2nd use hot air gun to replace the IC from PCB

网友:
内存怎么会摔坏...你看看是不是芯片有脚被碰到一起了

网友:
我也感觉不可能会摔坏,但的确是坏了,都仔细看了没看出来毛病,检测出来了

网友:
有脚的DDR一代的吧。
还能点亮吗

网友:
有脚的DDR一代,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