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vbx 不跑马

楼主(2008-09-06):
先声明我是菜鸟  谁有维修群 介绍  几个    asus p4vbx 不跑马   插上内存 RESET 灯长亮    不插内存 通电也不跑马 RESET 后 跑到E1

谢谢

网友:
都没人答礼 还能 混吗

都没人答礼  还能 混吗
原因已经找到了  内存管坏了 并且在本论坛找到了  代替方法  1 567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试试,我觉得你说的有点含糊,再讲清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声明我是菜鸟  谁有维修群 介绍  几个    asus p4vbx 不跑马   插上内存 RESET 灯长亮    不插内存 通电也不跑马 RESET 后 跑到E1

谢谢

我觉得楼主发的贴有问题难怪没人理~
什么数据都没给出来叫别人如何回答~像这种内存方面出的问题你应当把A7脚供电~负载供电什么的都发出来我们才好看下是否正常~因为我们都没见到板你发的这些数据就是我们判断问题的关健~

网友:
谢谢喽 下次 我会注意的 我菜鸟吗 都不知道 在这论坛 慢慢学习 慢慢成长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