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45主板,电源接口发烫,老烧电源接口

楼主(2008-09-06):
华擎845主板,电源接口发烫,老烧电源接口,请教高手怎么查,是属于哪个部位的故障?
主板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换了一个新电源,怀疑是主板的电流过大,但又没有短路现象.所以不晓得从何查起.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