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鸟

楼主(2008-09-06):
主板的开机电路,电源的第十四脚,是不是都连接有一个三极管啊?

网友:
我就是学习跑主板线路,找不到第十四脚连接的三极管啊?

网友:
应该是

那是电源的管,找个差不多的换上试试

网友:
你说那个三极管是电源管?关键是找不到这个管啊?

网友:
请问一下,主板电源第十四脚有没有可能直接连接到I/O或南桥的啊?

网友:
你的板是370的吗?老板有些就是找不到调压块

网友:
不一定,看是什么扳子了。

网友:
看一下你的南桥和IO型号。基本就知道用不用三极管了。

网友:
什么样的南桥和IO型号,可以看出来啊?

网友:
我的IO型号是IT8712F-A

网友:
8712 直接输出低电平 拉低ATX电源的14脚。
不用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