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CPU核心供电的PG信号

楼主(2008-09-06):
华硕 p4bgl-mx/s
该主板CPU核心供电有:1.8v 没有PG,没有时钟,
像这种情况要怎么修呢。
我没有修过PG问题。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查PWM 控制芯片的管脚定义有关PG的信号脚.另外如其他各处的供电异常也可能导致CUP 无PG

网友:
能详细的说明一下。CPU PG信号的产生的条件吗。谢谢。

网友:
如是笔记本的话,先查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送到南桥,如没送到,查和PG信号所有,有关系的PG信号方面吧~~~具体说不上来 ,没块板子不一样,所以PG信号之间的元器件也不同,但大概会是阶段的PG信号一起线与到南桥的,如信号都送到,CPU还没有PG信号,拿就是南桥出问题了,简单说就是查CPU的电源管理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