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主板插显卡就不能开机

楼主(2008-09-06):
今天收到客户一块MS-6566的主板,不插显卡可以跑代码到37。只要插入显卡就不能开机。
外观仔细观察没有明显烧的痕迹。
上AGP阻值卡测的电压、AD线、时钟、复位都很正常。
后来用万用表仔细测量AGP槽附进的场管,三极管,电阻,电容。最后锁定在一个三极管上(Q24“1AM J”),用吹风枪吹下之后,打阻值只有5殴,明显不对。找了个“1AM V”的三极管换上,安装显卡,上电一测OK。(小弟刚学主板维修,大鸟就略过,以后还请各位大鸟多多指点)

网友:
谢谢楼主的成功经验分享。

网友:
我有一块和楼主差不多的板子,我的是ms-6566e,现象是插mx100/200的可以上电(用PCI的显卡一样现象)但点不亮,插mx400的不能上电。查了你说的那个三极管正常。可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cpu附近有5个6.3v 2200uf的电容鼓包了,用的是10v 2200uf得带换的,不知这个有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