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2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06):
本人手上有一片奥美嘉AM2的主板,现状是CPU复位点没有电压,麻烦各位师傅有哪位知道AM2板子CPU复位的电压是哪里提供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DRII代的内存1.8V的电压在内存槽中是哪一个点?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下有没有ITE8282?

1.8V电压,可在内存槽的51脚量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心在飞翔老师,关于ITE8282没有发现,CPU供电芯片是:ISL6566一个40角的芯片,倒是有一个CYT8117TA的三只脚管子,不知老师所说的ITE8282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如果CPU无复位,你要找一下相关的复位线路,找电压是没有用的。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再试试看!

网友(2009-08-05):
我现在正在找这个芯片的引脚资料

网友:
DDR400内存2。5V插槽长的那边,第2个脚

DDR2内存1。8V   插槽长的那边,第1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