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楼主(2008-09-06):
电源管理芯片5093MTC可以代换5090MTC吗?怎么的师傅说下啊!

找了两个PDF的图,懂的帮我看看啊!

网友:
怎么没人看看了!

网友:
新手帮你顶高手出来!!!!

网友(2008-10-06):
正好有个客户的主板插错了CPU,导致开机短路。电源 IC 就是 5090MTC,看看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你自己对比一下,看两者的引脚 定义完全一样的话且供电端的输入电压一样的话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