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0跑D3

楼主(2008-09-06):
有五块板CPU.内存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跑D3.各大芯片没有发烫现像,清过CMOS了,还是D3,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指点下

网友:
那内存插槽清理下,若是还不行,刷下BIOS试下

网友:
fsb这方面问题。。华擎的板子有个FSB跳线。。。查查。。这种板很多跳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乱跳,,不显就快点断电。。。

网友:
刚查到有个三极管烧了,这板没跳线.一会我找个换上去看看

网友:
换B1202

换B1202应该可以好。。

网友:
换上去又烧了,还是D3

网友:
真是奇怪,帮你顶高手

网友:
查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解决了,是进南桥的一个272排阻的阻值偏代,换掉就可以了,五块都一样,估计又是通病,就南桥下面的三组排组中间那个.有碰到此类型的不防先试下

网友(2009-10-27):
电阻坏了的话应该偏大才对啊!你拔下来量过是他坏的吗?

网友:
内存不过啊 查下内存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