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 845内存供电IC代换(已经修复)

楼主(2008-09-06):
请问INTEL原装板 845内存供电IC

I R 312C 4A3J     F7317  能不能用LM358来代呢?找不到原来的IC了。

INTEL原装板 D845EPI 故障现像:
上C4 1.7 CPU自动上电。无VCORE供电!全板无复位!(INTEL原装板自动上电是正常现像)
维修过程:
查CPU无VCORE供电,再查内存供电:仅为0.45V正常应该是2.5V !
跑线查内存供电由IC I R 312C 4A3J     F7317 (八脚IC)输出仅为0.45! 后另找找一个IC (31AC)
代换。内存供电仍然是 0.45V。但CPU有供电了。PCI 复位正常!(PCI A15脚电压正常了)
后找了一个(6520)代换。成功!内存供电正常。 主板跑代码了!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帮帮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啦!!!!!!!!!!!

网友:
此板成功修复依然和大家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good,强烈支持编辑“已修复”。同时感谢你提供的经验。
维修中的代换是避免不了的,大家都需要代换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一下,代换需要了解芯片功能定义,不然会有危险的!!

网友:
能不能放个图片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