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 45PE/GE参考电压偏低

楼主(2008-09-06):
故障板:联冠  45PE/GE
故障现象:不过内存
电压检测发现内存参考电压只有0.8V,  但是2.5V电压正常,总先电压由RT9173产生,输出1.3V正常.

检查线路,参考电压由2.5V电压经一电阻降压直接产生(不愧为垃圾主板的垃圾设计 )
该电阻一端2.5V,一端0.8V.测量该电阻组值.和标称值一样.
在电阻上产生怎么大的电压降(2.5V--0.8V=1.7V),说明后级有大电流!测0.8V一端对地电阻正常,
再跑线路,发现内存槽一角落里有两个贴片电容,一端接地;一端电压为0.8V     二话不说.取了.上电一切正常

网友:
学习了,今后遇到电压偏低,查一下是不是贴片电容拉低了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啦,2.5V是经MOS开关管得到的,你再查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