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5200花屏

楼主(2008-09-06):
今天收到客户一块盈通G5200显卡,客户说进入WINDOWS桌面花屏。
我用洗板清洗了一下各个存储芯片,最后用MATS跑了一遍显示结果如下: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6568            0
FBA[63:32]           0        16568            0
FBC[31: 0]           0        16568            0
FBC[63:32]           0        1656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62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网友: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62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3785           0           0
A00        3785           0           0
A01        4505           0           0
A01        4505           0           0
A02        3785           0           0
A02        3785           0           0
A03        4505           0           0
A03        4505           0           0
A04        3785           0           0
A04        3785           0           0
A05        4505           0           0
A05        4505           0           0
A06        3785           0           0
A06        3785           0           0
A07        4505           0           0
A07        4505           0           0
A08        6395           0           0
A08        6395           0           0
A09        5675           0           0
A09        5675           0           0
A10        6395           0           0
A10        6395           0           0
A11        5675           0           0
A11        5675           0           0
A12        6395           0           0
A12        6395           0           0
A13        5675           0           0
A13        5675           0           0
A14        6395           0           0
A14        6395           0           0
A15        5675           0           0
A15        5675           0           0
A16        3785           0           0
A16        3785           0           0
A17        4505           0           0
A17        4505           0           0
A18        3785           0           0
A18        3785           0           0
A19        4505           0           0
A19        4505           0           0
A20        3785           0           0
A20        3785           0           0
A21        4505           0           0
A21        4505           0           0
A22        3785           0           0
A22        3785           0           0
A23        4505           0           0
A23        4505           0           0
A24        6395           0           0
A24        6395           0           0
A25        5675           0           0
A25        5675           0           0
A26        6395           0           0
A26        6395           0           0
A27        5675           0           0
A27        5675           0           0
A28        6395           0           0
A28        6395           0           0
A29        5675           0           0
A29        5675           0           0
A30        6395           0           0
A30        6395           0           0
A31        5675           0           0
A31        5675           0           0
A32        3785           0           0
A32        3785           0           0
A33        4505           0           0
A33        4505           0           0
A34        3785           0           0
A34        3785           0           0
A35        4505           0           0
A35        4505           0           0
A36        3785           0           0
A36        3785           0           0
A37        4505           0           0
A37        4505           0           0
A38        3785           0           0
A38        3785           0           0
A39        4505           0           0
A39        4505           0           0
A40        6395           0           0
A40        6395           0           0
A41        5675           0           0
A41        5675           0           0
A42        6395           0           0
A42        6395           0           0
A43        5675           0           0
A43        5675           0           0
A44        6395           0           0
A44        6395           0           0
A45        5675           0           0
A45        5675           0           0
A46        6395           0           0
A46        6395           0           0
A47        5675           0           0
A47        5675           0           0
A48        3785           0           0
A48        3785           0           0
A49        4505           0           0
A49        4505           0           0
A50        3785           0           0
A50        3785           0           0
A51        4505           0           0
A51        4505           0           0
A52        3785           0           0
A52        3785           0           0
A53        4505           0           0
A53        4505           0           0
A54        3785           0           0
A54        3785           0           0
A55        4505           0           0
A55        4505           0           0
A56        6395           0           0
A56        6395           0           0
A57        5675           0           0
A57        5675           0           0
A58        6395           0           0
A58        6395           0           0
A59        5675           0           0
A59        5675           0           0
A60        6395           0           0
A60        6395           0           0
A61        5675           0           0
A61        5675           0           0
A62        6395           0           0
A62        6395           0           0
A63        5675           0           0
A63        5675           0           0

网友:
C00        3785           0           0
C00        3785           0           0
C01        4505           0           0
C01        4505           0           0
C02        3785           0           0
C02        3785           0           0
C03        4505           0           0
C03        4505           0           0
C04        3785           0           0
C04        3785           0           0
C05        4505           0           0
C05        4505           0           0
C06        3785           0           0
C06        3785           0           0
C07        4505           0           0
C07        4505           0           0
C08        6395           0           0
C08        6395           0           0
C09        5675           0           0
C09        5675           0           0
C10        6395           0           0
C10        6395           0           0
C11        5675           0           0
C11        5675           0           0
C12        6395           0           0
C12        6395           0           0
C13        5675           0           0
C13        5675           0           0
C14        6395           0           0
C14        6395           0           0
C15        5675           0           0
C15        5675           0           0
C16        3785           0           0
C16        3785           0           0
C17        4505           0           0
C17        4505           0           0
C18        3785           0           0
C18        3785           0           0
C19        4505           0           0
C19        4505           0           0
C20        3785           0           0
C20        3785           0           0
C21        4505           0           0
C21        4505           0           0
C22        3785           0           0
C22        3785           0           0
C23        4505           0           0
C23        4505           0           0
C24        6395           0           0
C24        6395           0           0
C25        5675           0           0
C25        5675           0           0
C26        6395           0           0
C26        6395           0           0
C27        5675           0           0
C27        5675           0           0
C28        6395           0           0
C28        6395           0           0
C29        5675           0           0
C29        5675           0           0
C30        6395           0           0
C30        6395           0           0
C31        5675           0           0
C31        5675           0           0
C32        3785           0           0
C32        3785           0           0
C33        4505           0           0
C33        4505           0           0
C34        3785           0           0
C34        3785           0           0
C35        4505           0           0
C35        4505           0           0
C36        3785           0           0
C36        3785           0           0
C37        4505           0           0
C37        4505           0           0
C38        3785           0           0
C38        3785           0           0
C39        4505           0           0
C39        4505           0           0
C40        6395           0           0
C40        6395           0           0
C41        5675           0           0
C41        5675           0           0
C42        6395           0           0
C42        6395           0           0
C43        5675           0           0
C43        5675           0           0
C44        6395           0           0
C44        6395           0           0
C45        5675           0           0
C45        5675           0           0
C46        6395           0           0
C46        6395           0           0
C47        5675           0           0
C47        5675           0           0
C48        3785           0           0
C48        3785           0           0
C49        4505           0           0
C49        4505           0           0
C50        3785           0           0
C50        3785           0           0
C51        4505           0           0
C51        4505           0           0
C52        3785           0           0
C52        3785           0           0
C53        4505           0           0
C53        4505           0           0
C54        3785           0           0
C54        3785           0           0
C55        4505           0           0
C55        4505           0           0
C56        6395           0           0
C56        6395           0           0
C57        5675           0           0
C57        5675           0           0
C58        6395           0           0
C58        6395           0           0
C59        5675           0           0
C59        5675           0           0
C60        6395           0           0
C60        6395           0           0
C61        5675           0           0
C61        5675           0           0
C62        6395           0           0
C62        6395           0           0
C63        5675           0           0
C63        5675           0           0

网友: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001145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8 045 1
0001145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8 044 0
000114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8 045 1
0001145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8 044 0
000114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8 045 1
000114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8 044 0
000114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8 045 1
000114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8 044 0
000084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4 041 1
000084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4 040 0
000084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4 041 1
00008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4 040 0
0000840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4 041 1
0000840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4 040 0
0000840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4 041 1
00008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4 040 0
00018b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c 0b3 1
00018b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c 0b2 0
00018b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c 0b3 1
00018b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c 0b2 0
00018b2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c 0b3 1
00018b2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c 0b2 0
00018b2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c 0b3 1
00018b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c 0b2 0
下面还有一些。。。。。。。

还请大侠讲解一下。

网友:
加焊GPU、显存,查GPU、显存供电,晶振。

网友:
核心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62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为什么写错误总计为66272,而读为0,这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