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5与rt9245a能代换吗?

楼主(2008-09-06):
我现在手上有个板子,没有核心电压了,但是手上没有同型号的电源IC代换,请问下各位大哥,它们能代换吗?
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不行的啦.一般都是找同型号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我在一块昂达915PLD板上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