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东芝 TMP87PM 电源管理及控制芯片的资料那位有!谢谢!

楼主(2008-09-06):
找东芝 TMP87PM 电源管理及控制芯片的资料那位有!谢谢!

网友:
TMP87PM后面还有个代号,不同代号功能不同
比如:
TMP87PM20F
TMP87PM34AN
TMP87PM40AN
TMP87PM70F
TMP87PM78

网友:
对,就是TMP87PM48U,谢谢!两位老师,

网友:
那个图不能用啊,第7脚和板上不一样,板上接地了,以前在网上下过跟着它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2009-09-20):
是的,A10的tmp87pm48u的第七脚test是接地的啊,

网友:
先给你一个

网友:
还有别死记硬背,单片机那东西很灵活的,设计者需要某个I/O口接地或上拉,简单定义一下就是了。所以同一单片机在同一厂家不同型号产品应用中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