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待机正常不加电。

楼主(2008-09-06):
光板不上CPU情况下。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没反应,怎么弄啊???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我就遇到过一次。修,修……快累死了才发现。可最后客户还是坚持说键盘 是好的。气死

网友:
不是键盘的问题.裸板状态下量:查M_PGS3.3V,A_PGS3.3V,键盘接口19PIN3.3V.PMH-7的20PIN-ICH_SLP_S3为3.3V.-ICH_SLP_S5为3.3V.请教下一步如何检查????南桥供电正常.

网友:
1.光板不上CPU情况下。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是不是就掉电了.
2.这个应该是后面的某个电压或是PERGD信号有短路造成按开机键后才会掉电。

网友:
没有短路,按开关也不会掉电

网友:
换换I/O试试吧
楼主搞定后给他家共享下啊

网友:
或刷下BIOS

网友:
换南桥好了.

网友:
借宝地一用
T61的20V在第一个MOS管就过不来,怎么查?请教高工!

网友:
可以先把键盘拆来修一下,把开关换一下

网友A:
直接用镊子点触发角,看下触发不?
   再看下  南桥,H8   晶振起振没?
       细心的查,我一般难修的本我都要修两三天才搞定的。 不要急。 心态要好。。。。 放松。。。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镊子点触发角,看下触发不?
   再看下  南桥,H8   晶振起振没?
       细心的查,我一般难修的本我都要修两三天才搞定的。 不要急。 心态要好。。。。 放松。。。放松。。。

比较厉害,我 一般情况下 难搞的 都搞一 星期

网友:
回10#的:
查控制脚。看是P管还是N管。是不是电压没过来还是芯片坏了。看这脚跑什么地方去了,具体你没图就跑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