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S5MG/651+

楼主(2008-09-06):
老师   我的L4S5MG/651+   实达原装机        ECS主板从C1一直跑到41出现这个英文提示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Drive A  error  .system halt
我刷BIOS故障依旧  请问是哪的问题啊
以前也碰到这款主板一样的故障 没修好?
8705和75232都换了
一般41排除BIOS故障我们应该查哪里能

网友: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BIOS 校验和错误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键盘错误或没有键盘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检查软盘驱动器 A ,软盘...
Drive A  error  .system halt                      //软盘驱动器 A错误. 系统停机

网友:
论坛有这样实例,换个BIOS版本看看

网友:
换BIOS程序 用原块刷了OK了

网友(2010-01-26):
你是不是有这个BIOS啊```可以发一个来给我不

网友(2010-03-05):
楼主说的好详细,我也碰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报警还当41,只不过是联想的机器(板号3.02)。刷BIOS搞定的!
这里提供一下这板子的BIOS,不过也是咱们论坛里一位朋友(联想笔记本)上传的,BIOS在其他帖子里,不太好找,挪到这里好找一些。再次感谢联想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