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 7800gt黑屏

楼主(2008-09-06):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块NV7800GT,耕升9600GT,主板是P43双显卡插槽,只接7800GT一切正常,但就是黑屏,双显卡接起来,接口再9600GT上,开机后,用GPU查看,7800GT没有BIOS信息,其他的都有。开机时间长点,7800GT有明显热度。
会不会是BIOS丢失呢?如果刷新,我这是双显卡,怎么才能制定刷到7800GT的bios。会不会误刷倒9600GT上!请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是用PCI卡起动,再刷BIOS.

网友:
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我手中没现成PCI卡啊!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双卡怎么刷BIOS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找别人借个PCI显卡,再刷BIOS,如果刷不成BIOS有可能就是GPU坏了,论谈里都说黑屏GPU坏的可能性很大,再说要是刷BIOS连显卡都找不到那可能性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