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intel 910 无CPU电压

楼主(2008-09-06):
这块板上CPU时电压为0,6个MOS管G极全无电压,打了MOS管无短路。VID0-5编码是:111101 查询是1.4560V(高电位1.2V,低电位0V)

上假负载时核心电压是3.3V,3个上管G极有电压,3个下管无G极电压,VID0-5编码是:101111  查询是1.1060V(高电位1.2V,低电位0V)

以下是上CPU里测的
VID_SEL 是3.3V 高电平

VCC、 VCCDR1、 VCCDR2 、VCCDR3 、BOOT1、 BOOT2 、BOOT3 为12V

OFFSET 1.23V

COMP 4.5V 、FB 0V

OVP 4.9V

OUTEN 1.3V (发现跟座里的VTTPWRGD相通,VTTPWRGD1.3V。这个应该是PWM IC的EN脚吧?)

OSC / FAULT 5V

CS_SEL 、TC 接地

SS_END 0V ,但不对地通

775 CPU说明文档里没VCC_VID,是不是改成了VTTPWRGD?看了几个915的图纸,发现里面有VTT_OUT_LEFT 和VTT_OUT_RIGHT,好像都用来转换电压的,不知道在哪里供电产生的?

测了板上其它重要的MOS管电压都正常。

手上没L6711换,所以只能先上来问问它的工作条件。

哪位老师能否指点一下775的CPU供电电路特点,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主板是不是POST卡RST灯常亮啊
是的的话 是北桥附近有一个9202坏 了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主板修了很长时间
后来有一个同样的板拿来才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经验,这块板北桥供电就一个MOS加358CM,输出1.2V正常。
显卡电路是用RT9202,输出电压1.5V也正常。而且两个电都没杂波。

发现一个问题,不上CPU开机,上管G极电压也会慢慢上升,CPU电压也缓慢上升

网友:
VTT-OUT-R 是用来给VID提供上拉的,同时用来开启L6711(SS)
.VTT-OUT-R来自CPU的AA1
VTT-OUT-L 来自CPU的J1
, 在CPU得到VTT-1.2的供电后分别送出这两路电压
呵呵,我也是刚看了飞老大的讲课,现学现卖
你手里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老大们批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楼上的指点,资料能否共享看看,我不是培训学员没资料。。

网友:
今天换了L6711, 症状还是一样。

摸了各芯片,就产生VCC_DDR的1250M发烫(不知道正不正常)。

各位老师能否指点一下,哪里还会导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