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998F19寸显示器,uc3842 无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08-09-06):
我是刚刚开始动手维修,有很多地方还不是很明白,金长城998F 19显示器,不知道为什么,3842就是不工作,我换过开关管,3842,我查过启动电阻,拆下来量是好的,下面我该查那些地方,请大哥们知道!!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报一下3842各脚的电压值

网友:
没工作啊,都是0伏,,,

网友:
全为0那你的启动电阻坏了吧。

网友:
查3842的7脚供电,6脚接的二极管。查开关管的s级电阻。

网友:
谁有电路图呢,这机器的,我查到,有个小的三脚的东东,在启动电路里了,一只是脚对地的,我拆下了,发现全是通的,是坏了吗,这个小东东上面写着是ksp 44 e47,不知道是什么啊,是三极管吗,那位仁兄知道了,说一下,谢谢

网友:
我查到了,是三极管,但是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呢?

网友:
是UC3842的供电脚吧,以前修过用视放管都可以换的.

网友:
是供电脚,

网友:
换上了,不行啊,还会是那里坏了呢?,,急在等啊。。。

网友:
您的3842的7脚电压是不是通过开关的呀.CTX的就是要开开关才能工作,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