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嘉845主板问题

楼主(2008-09-06):
一块捷嘉845主板,整体主板没有什么问题,内存,显卡,都过,也可正常显示,就是系统无发启动,装一半就死机了,内存 显卡我都换过,故障依旧,确定是板子的问题,高手指点,主板那里出问题会引起这类故障

网友:
CPU供电不稳,内存供电不稳等等,查下虑波电容看看!!!

网友:
板子瓢了也这样吧

板子瓢了也这样吧  我以前 装新机器的时候 上瓢了就这样

网友:
板子瓢了也这样吧,
板子瓢了什么意思

网友:
板子,运行一会,CPU供电管烫手,显卡供电也一样

网友:
看看CPU温度是不是过高,还是装到一半会不会重启,,你的硬盘没问题吗???

网友:
不会重启,只是装一半会死机,硬盘我换过了,没问题

网友:
对了你可以试一下你的IDE线要换一下.

网友:
先查你的电源有没有问题再查主板试试!电源不好也会发生这种现像的...

网友:
1.CPU主供电、电容  2.内存MOS管、电容、RT9173   3.换IO 我个人认为直接换IO 我前几天才修了一片 转了1个大圈 后来换IO 就OK了

网友:
忘记说了技嘉的是专用IO 一定要型号全对上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