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478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8-09-06):
早上接到客户一台主机,说按开机键开不了机(她自已认为是开关键坏了,这不能怪她),打开机箱一看是技嘉478的主板,插上电源,开机(一闪即灭),呵呵貌似我修过的一张板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3607-1-1.html。马上换个电源,但用我的电源正常,开机跑00,CPU不工作,压U痤,不行,压北桥,不行,压南桥还是不工作,哪不是这些问题了。
开始拆板了,祼板用我的电源CPU不工作,加焊了一下I/O还是不工作(因为我上次是这样搞定的呵呵),上假负测上下管的工作电压为(上管D极12V,G极1.35V,S极0.97V。下管D极0.97V,G极4.5V,S极地),从这里看出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工作电压不正常,正常的电压为1.35~1.75V,其它的都正常即电源芯片有供电出来。我开始怀疑是这些问题了,测上管没问题,哪么就是下管了,把四个下管全吹出来测,四个下管都正常,又把它重新焊回去,幸运的是,这次开机竟然跑码了,到此主板是什么问题,大家应该也清楚了

头像被屏蔽

网友:
虚焊?!?!不会把。。。。。。。。。。。。。。。

网友:
不会吧·!

说真的你说的这个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个不同的例子,记下了!

网友:
肯定是虚焊了 ~~  加焊

网友:
CPU供电管虚焊,不可能.我想是你在操作时影响了其它.

网友:
或许吧,但确实我没去搞其它地方,只是把四个下管吹下来看看有没有坏,但都是好的,又把它们吹上去,之后正常工作的呀

网友:
这就是明显的虚焊吧,不然还能怎么解释?

网友:
这个论坛很火的呀,我发我处女贴了...
希望虚焊的大侠教我

网友:
下管会虚焊?林北。。修主板这么久还第一次听到这里会空焊。真是会虎浪哦。
老兄你这块板是二修的吗?

网友:
这就是明显的虚焊吧,不过有点不太可能

网友:
CPU供电部分的管子虚焊。。。汗一个,那个地方应该焊得很牢才对啊

网友:
应该是场管周围的元件有虚旱,因在拆场管时高温把虚旱的元件加焊了,所以开机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楼上正解··供电场管虚焊和你中500W彩票一样 不是没可能 只是微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典的虚焊.所以我们更要多动手.要相信自己的判断.才能不断的提高水平.

网友:
发此贴目的也是为了使大伙们有个了解,原来下管虚汗了也会引起主供电拉低,从而引起CPU不工作。
有时觉得主板跑00,到底是什么回事,觉得修00的板实不好修,仔细去检查,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别一味去钻牛角尖,是不是I/O坏了,南北桥有问题,BIOS程序有问题。

请大伙们继续发表自已的经验。

网友:
好像过程就是猜,这样的修太累了

网友:
没见过,我用风枪吹下来,都很费力,有多牢,地球人都知道,
可能是外围的元件空焊,有可能的

网友:
没见过,我用风枪吹下来,都很费力,有多牢,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可能是外围的元件空焊,有可能的

网友:
有点类似“瞎猫遇到死耗子”之事哦——这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