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45pld

楼主(2008-09-06):
onda 945pld主板上p43.06亮而上p42.8不亮 原来用p42.8。 我用CED2.93也不亮
上CPU主供电是1.45上p42.8波形也正常 (CPU部分供电波)
请问是哪的问题啊
cpu

网友:
看一下设计的FBS
考虑上个酷睿的CPU试试!

网友:
看一下设计的FBS?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十三指的应该是板子支持的CPU外频吧

网友:
FSB是800的 支持p和CED的CPU

网友:
主板OK了我把客户的CPU和其它东西放回去扣上风扇就好了
看来是CPU针有问题, 我晕啊

网友:
用小刀处理一下触针,可能有氧化。
这个和478的CPU座有扩孔是同理。

网友(2010-05-03):
遇到同样问题 我现在试试看

网友:
你看下CPU座触点有氧化的么 不行刷个低版本的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板 U座 附近有 三组跳针,是用来调节 FSB 跳线的。

网友:
08年的帖子今天才看到
楼主 你那是CPU座子不行引起的 我们维修店修复了很多这样的扳子了 如果是针插775直接换CPU底座 如果是BGA的先加焊 不行再换

网友(2010-06-24):
FSB 前端总线 北桥到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