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 求助

楼主(2008-09-06):
联想天逸100  只要搬动屏幕就会出现花屏,动一下又恢复.把屏拆下来单独搬动也是如此  屏线重新拔插过,外接显示器正常。而且进去屏保后恢复回来也会出现花屏现象!把屏幕摇动几下它又能自己恢复!屏线都量过了没有断线的现象!

网友:
有没有换个屏试试?加焊一下屏线接口

网友:
先换买,不行在换屏线,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屏的问题多点,可能是屏上的模块排线接口松了。。。。

网友:
先换块屏试机,同感,其本上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