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80不充电,用电源也不开机

楼主(2008-09-06):
联想昭阳E680不充电,用电源也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充电芯片已经烧暴了。
插电池有3v、5v,能开机进系统也正常。
用电源没有3v、5v,测保隔有一场管坏,搞了一上午了,
换了保隔周围的元件电压还是没有到系统供电芯片。
直接用导线连上后,有3v、5v,但是不开机。
可不可以从电源口直接飞线到电池口(不用电池了)?

网友:
应该可以。我的一台10.6的SONY机器就是这样,实在搞不定了,就好飞了一跟线。正常使用,就是不能充电了。我最怕SONY的保护隔离坏。头痛

网友:
直接飞到电池口后 有3V5V,但是没待机电流,开关也有3.3,但不加电

网友:
1.这应该是AC转换系统电压电路或是充电电路出现故障。
2.既然有烧掉零件,就应能修好啊。
3.是否有的线路图啊。若是没有就难办了。

网友:
充电芯片没得换了,底盘都烧糊了。但是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没有图纸还没搞定,继续求助

网友(2008-10-07):
烧糊了还怎么修呀,只有找相同的板对测或有图纸了

网友(2008-12-18):
把电源飞过去后,把电池的供电保险拆了,插上电池就可以了,不然检测不到电池肯定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