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北桥带散热片也烫手是不是北桥烧了

楼主(2008-09-06):
一块848P主板 CPU电压正常 内存正常 AGP正常 就是开机北桥热 带散热片也热 拿下散热片 发现散热片是用双面胶粘的 怀疑不隔热 把北桥烧了  测试卡显示没有负位

问写各位朋友带散热片的北桥热正常吗

网友:
看到底是热还是烫手?

网友:
一般848的板子,不会太烫,否则是北桥
还有南北桥电压没起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看看北桥旁边的场效应管电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