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主板维修

楼主(2008-09-06):
我有一块 昂达主板。开始总是死机,后来机器偶尔能点亮,偶尔点不亮。有时进入启动logo 就不能动了,有时进入bios就不能动了。有时能进入系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自动黑屏。然后重启后就又点不亮了。请问大家这个是那里有问题呀。

网友:
先刷BIOS试下`111

网友:
什么型号的啊,也不说下子,说清楚来啊;.

网友:
把型号和数据报上来啊,要不怎么搞

网友:
bios也刷过了,可以还是死机重启,或有时点不亮。

网友:
供电滤波不良,电容有没有显示坏..

网友:
主板上看着有两个稍微鼓包的电容已经换过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和内存

网友:
最好测试下各测试点电压.cpu供电,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再就是CPU边上的那些电容是不是有漏电的呀

网友A:
电解全换

网友:
一点具体的数据都没有,没人能帮了你

网友:
重启后点不亮时,查一下CPU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等其它电压。

网友B:
看下主板上的电容是否有鼓包漏液的,更换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主板上的电容是否有鼓包漏液的,更换之

表面明显鼓包的以经有两个换过了。(是6.3V1000μf的在内存附近的)其它的看着还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全换

我看着有两个稍微鼓一点点的 我都给换了。全换有这个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