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开机白屏按AUTO键图像出现几秒后白屏故障

楼主(2008-09-06):
14寸杂牌液晶开机白屏按AUTO键图像出现几秒后白屏,再按AUTO键图像出现几秒白屏,高压条是好的,各位搞手指导一下

网友:
既然白屏,背光肯定没问题。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最好先点屏,排除屏的问题,再修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电压正常会不会是MCU的问题,按键会不会导致白屏

网友:
驱动板如果过热的话,会导致驱动板工作不稳定。

网友:
驱动板不发热

网友:
你电源板的 电容换掉看看  估计就好了 试试

网友:
代换驱动板.

网友:
没有驱动板换,电源是适配器

网友:
没驱动板你先写下程序试试!要不就去买板了,你修液晶不备通用板怎么修啊?象这样判断故障也不是很肯定啊!

网友:
换电源上的全部电容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有人继续回答,
楼主如果解决了,也教 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