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修液晶显示器(明基FP71G+)

楼主(2008-09-06):
故障为显示灯一直亮绿灯,无自检画面,打开一看鼓了两个10V100UF的电容,换掉后故障依旧,后来发现两个C5707坏,和一个11P06坏换了两个C5707和一个11P06,换上后还是不行,后来发现芯片供电脚无电压,顺着找到一个东西,开始没认识,很像电阻黄色的,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保险电感,换掉后就OK了,第一次修没经验,修了我好久,修好后看论坛原来是通病,不过一路走下来还算顺利

网友:
恭喜 恭喜   5707 9024 损坏后 必换保险     哈哈

网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8-10-29):
拆了3台了可惜没配件换。。。。。。。。。

网友:
哎,维修最悲哀的就是查出故障,反而没配件,一生一大悲啊~

网友:
呵呵,没配件可以去淘宝买啊

网友:
明基的配件其实不难啊,怎么会买不到?

网友:
这个机器的配件到处都是,比较方便

网友:
LZ结合一些电路图说明好咩

网友(2008-12-01):
不行就换板,网上有卖85文

网友:
顶上去   10000000000000

四川小王 -10 恶意灌水

网友:
除了换C5707,11P06(或9024)外
电源端电滤波电容常见容量衰退最好ㄧ并更换

网友(2009-01-02):
我的也接了个明基FP71G+,症状为电源指示灯亮(开始绿色,后变成黄色),打开后盖,经测量,发现C5707坏了两颗,FU9024坏了一颗,保险PF801也坏了,把坏的换上后,开机正常~~~~在试机了几个钟头后发现又黑屏了,又开后盖检查发现刚换上的两颗C5707又坏了,看来高压线圈也有问题了,只是现在没有高压线圈可换,只能望着了

网友:
刚才打电话向专业的维修人员询问了一下,他又说高压线圈是不容易坏的,说是电容方面的,可高压板和电源板的电容是好的,那故障又在哪呢,为什么刚换上的C5707用几个钟头又坏了的。懂的各位老大帮帮忙,帮出个主意。

网友:
一个224/250V的电容坏了

网友:
配件配件,淘宝倒是不错,就是几个也要好贵的运费,还不单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