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788行宽超大不可调

楼主(2008-09-06):
一台三星788不显示,测D455击穿,更换后开机有图像但行宽超大不可调,
测行宽管Q414CE级击穿,Q413,Q412,Q411都损坏,全部更换后行宽还是
超大不可调,调行宽时CPU行宽脚有电压变化,测Q411 E极只有6.2V电压
B极2.6V 好想不正常,行宽管C极也6.2V左右,不知如何修理清高手指点。

网友:
能不能画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注意你的Q413,Q412,Q411它们的极性与你换的电子零件的引脚极性要一致..

三星的机子这几个零件的此起与我们世面上的引地脚排列是不一样的.

网友:
c455换了D405也换了还不行,我代换的芯片全是从三星板子上拆的,脚位没错。

网友:
有没行宽电容  看下他是否漏电了  还有下阻尼管   击穿也会引起行宽大不可调

网友:
C415 50V/3.3UF换了D405换了还不行

网友:
建议你取一份电路图拿来    记得刷下ROM~!